常采用的PCB线路板外形加工方法有几种?

楼主(2022-06-08):
常采用的PCB线路板外形加工方法有几种?

网友:
以边框线作为 PCB线路板外形加工基准,剪切加工只能加工直线外形,异形局部可用冲床和铣床加工。对于品种多、数量少、对外形尺寸要求不高的印制板常采用这种方法进行PCB线路板外形加工,缺点是精度差,有时加工后还需要砂纸磨光。

网友:
根据所加工印制板的厚度、外形尺寸合理地设计冲头和凹模之间的间隙。

网友:
铣床加工:这种PCB线路板外形加工方法比较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