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与FFC都是连接器,那么区别在哪呢?

楼主(2022-06-08):
FPC与FFC都是连接器,那么区别在哪呢?

网友:
FPC连接器属于贴片连接器其中的一种.又称软排线连接器,FPC连接器在市场上一种很常见的电子连接器,它的主要作用是传输电流或信号,连接器在电路内被阻断处或孤立不通的电路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从而使电流流通,使电路实现预定的功能。

网友:
FFC是用上下两层绝缘箔膜中间夹上扁平铜箔,成品较简单,厚度较厚。

网友:
FPC 是用化学蚀刻的方式把FCCL(柔性覆铜箔)处理得到线路走型不同单面双面以及多层结构的柔性线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