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气体放电管的优点和缺点

楼主(2022-06-08):
气体放电管大家都知道,是防雷设备中应用最常见的一种开关保护元件,常用于交直流电源的防雷和各种信号的防雷方案中。硕凯电子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浅显易懂的小知识:陶瓷气体放电管的优点和缺点。
陶瓷气体放电管用陶瓷密闭封装,内部由两个或多个带间隙的金属电极,充以惰性气体氩气,氖气构成,当加到两电极端的电压达到使气体放电管内的气体击穿时,陶瓷气体放电管开始放电,由高阻抗变成低阻抗,使浪涌电压迅速短路至接近零电压,并将过电流释放入地,从而对后续电路起到保护作用。
陶瓷气体放电管的工作原理可以简单地总结为气体放电。当两级间产生足够大的电量,则会造成极间间隙被放电击穿,这时其便由绝缘状态转变成为导电状态,这种现象与短路较为相似。当处于导电状态下时,两极间的电压会较低,一般是在20~50V之间,因此,其能够对后级电路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气体放电管的优点在于其具有较大的绝缘电阻,寄生电容不大,而且具有很强的浪涌防护能力。但是气体放电管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其放电时产生的延时较大,动作的灵敏度也不够理想,有时甚至会出现续流现象,长时间的续流会导致放电失败。
优点:
绝缘电阻很大,寄生电容很小,浪涌防护能力强。
①击穿(导通)前相当于开路,电阻很大,没有漏电流或漏电流很小;
②击穿(导通)后相当于短路,可通过很大的电流,压降很小;
③脉冲通流容量(峰值电流)很大;2.5kA~100kA;
④具有双向对称特性。
⑤电容值很小,小于3pF。
缺点:
在于放电时延(即响应时间)较大,动作灵敏度不够理想,部分型号会出现续流现象,长时间续流会导致失效,对于波头上升陡度较大的雷电波难以有效地抑制。
①由于气体电离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响应速度较慢,反应时间一般为0.2~0.3μs(200~300ns),最快也有0.1μs(100ns)左右,在它未导通前,会有一个幅度较大的尖脉冲漏过去,而起不到保护作用。
②击穿电压一致性较差,分散性较大,一般为±20%。
③击穿电压只有几个特定值。

网友:
    陶瓷放电管的绝缘电阻很大,寄生电容很小,浪涌防护能力强。

网友:
    陶瓷气体放电管的工作原理可以简单地总结为气体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