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变压器和高频变压器有什么差别呢?

楼主(2022-06-08):
    开关电源变压器和高频变压器有什么差别呢?

网友:
    开关电源是一种产品,高频变压器是其中一个元件,开关电源电路工作频率可以是低频,也可以高频,但是高频变压器一定要在高频使用。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的为直流电交流变直流功能。变压器的作用是交流变交流。另外就是控制方式不同。一个是电子控制一个是电磁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