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管和普通的mos管有什么特殊之处?

楼主(2022-06-08):
D-S之间的是个二极管吗?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常见的功率型MOSFET分为,VVMOSFET和VDMOSFET两种。在结构上,这两种MOSFET的源极金属板均将二次扩散的N+区和P区连在一起,因此等效为源极与漏极之间寄生了一个二极管,它从源极经P,N-,N+区连至漏极,这个管子对MOSFET的静态和动态特性都有一些影响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