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读取CPLD内部程序

楼主(2022-06-08):
实验室有一块旧板子,上面有XCR3256XL的芯片,源程序找不到了,有JTAG接口,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能读出cpld原来的程序,或者内部配置信息

网友:
就算不加密,你自己也读不出来,除非找专业的做逆向工程的公司。但是我感觉不值当的,比较贵

网友:
保证你程序编译正确点击工具栏上的programmer按钮或tools->programmer在handware setup中选择你的仿真器,在这之前你应该已经将仿真器连接至电脑,并成功安装了驱动。在mode中选择下载模式,一般常用的有两种模式JTAG和Active Serial Programming.JTAG模式下载快,但是断电后丢失。ASP模式直接将程序固化到硬件,下载后不丢失。这里直接选择ASP模式(我这里以FPGA下载过程为例,CPLD好久没用了,好像CPLD没有JTAG模式,大体都一致,你试一下就行)。选择你要下载的文件,勾选Program/Configure.点击Start开始下载,下载完成,从新上电,程序开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