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和超高频rfid(射频)/nfc技术的区别

楼主(2022-06-08):
    具体来说就是工作在13.56MHZ和2.45GHZ的区别。

网友:
        RFID(无线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
        NFC技术在单块芯片上综合了非接触式读写器、非接触式卡和对等功能,依赖读写器设备通过提供电感RF耦合提供电源,使芯片无需电源。

网友:
             高频及感应加热技术目前对金属材料加热效率最高、速度最快,且低耗环保。它已经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对金属材料的热加工、热处理、热装配及焊接、熔炼等工艺中。它不但可以对工件整体加热,还能对工件局部的针对性加热;可实现工件的深层透热,也可只对其表面、表层集中加热;不但可对金属材料直接加热,也可对非金属材料进行间接式加热。等等。因此,感应加热技术必将在各行各业中应用越来越广泛。
         高频是指频带由3MHz到30MHz的无线电波。HF多数是用作民用电台广播及短波广播。其对于电子仪器所发出的电波抵抗力较弱,因此经常受到干扰。

网友:
    RFID的出现,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识别技术,而是从信息传递手段上,赋予了新的定义,RFID(Rebuilding For Information Delivery)才是RFID最好的诠释。RFID标签嵌入到其出售产品的塑料标签上,完成迅速查询货品、进货检查和提高供货能力等作用。无论对于电脑记录还是消费者使用,效率都将大大提高。
        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近距离通讯技术)是由RFID及互联技术的融合演变而来,NFC工作在13.56 MHz国际开放频段,其数据传输速率可为106、212或424kbps,其认读距离在大多数应用中,不超过10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