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ETRIX怎么添加PSPICE库?

楼主(2022-06-08):
SIMETRIX怎么添加Pspice库?

网友:
应该不是在画原理图里面画元件添加到库,而是应该新建一个库页面,可能类似于画原理图的页面,在库页面画你想要的二极管。你看看文件-->新建-看看有没...

网友:
    可以试一下一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