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 原理图电源信号是否可以跨页连接?

楼主(2022-06-08):
capture CIS 原理图电源信号是否可以跨页连接?即不使用网络标号,off-page来进行各页连接,比方:电源信号12V ,在第一张原理图是电压调整器输出12V,另外一张原理图是用12V的IC,这样如果不使用off-page形式,只接挂上同名的电源符号,请问两者是否连上?8 A$ c" S. L, U  U2 n

网友:
    用电源的专用符号即可

网友:
    这类电源和地信号默认跨页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