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元件属性无法删除(ORCAP-1141)

楼主(2022-06-08):
最近更新了cadence17.4,发现orcad里调用原来编辑的元件,元件属性 多了很多。而且还无法删除,报(ORCAP-1141);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相同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
    没有,毕竟我没用1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選擇要不要顯示某些属性, 或選擇某些属性對應或不對應至ALLEGRO. 為什麼要刪除呢??而且有些資料 ...

在做公司标准库,这样管理起来比较方便,也不会出错;
    在元件库里把 PART_NUMBER,FOOTPRING等信息统一规范;
    元件库里属性都设计好了,结果加到原理图里,多出不需要的属性,
尝试替换design cashe,结果还是一样,属性无法删除;
    记得16.6的时候很容易编辑;
    所以来网上求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标准库CIS, 就沒有何謂, 不要的屬性, 只要選取你要的屬性, 其他都是有對應關係的系統屬 ...

    视而不见,是个人才。

网友(点评):
是你用不到, 但系統轉至其他功能必須用到.

楼主:
    系统需要用到的属性是无法删除的,这个没什么争议。
现在是用户自定义属性无法删除。

目前重新安装了软件,恢复正常了。
    怀疑是导入本地数据库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也不懂在哪里可以修改, 只能重装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