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为什么sigrity2019做pdn阻抗分析的时候,没法设置目标阻抗呢

楼主(2022-06-08):
大神,求指导啊,为什么sigrity2019做pdn阻抗分析的时候,没法设置目标阻抗呢

网友A:
    你的操作步骤对吗

网友B:
    负载端和源端设置对了么?这种是找不到设置对象才会空白

网友: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操作步骤对吗

    我是刚学习,按照网上找的资料搞的,感觉网上找的好多都一知半解,大神可以指导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端和源端设置对了么?这种是找不到设置对象才会空白

应该对了吧,我也不是很清楚,仿真小白一枚

网友C:
    参数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数没设置好

求指导啊,怎么设置下呢

网友(2022-08-06):
    你做电源?为啥提取信号S参数的工作流程

网友D:
    一般来说,你这个PDN目标阻抗应该是一个曲线,随着频率的变化而变化,类似这样

而实际工作中我遇到的设计中可PDN阻抗曲线和上图还是有点不同的,比如MTK的PDN目标阻抗曲线是这样的

    红色的就是目标阻抗曲线,绿色的就是你电源仿真出来的曲线。而这个阻抗曲线是怎么得到的,我有点难以确定,在研究了几次MTK的PDN的仿真结果后,发现其每一个电源是有一个电源模型的,按照这个模型来制作一个VRM来提取S参数,得到的就是MTK的电源PDN目标阻抗曲线。其中可以从“Equivalent RLC model”中得到电源的标准阻抗曲线,高于该曲线的仿真结果,可以认为其阻抗超标。里面的R C L的结果,可以理解为一个这样一个模型,可以对其做出仿真,至于其他厂家的PDN是不是这样,那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2022-09-23):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你这个PDN目标阻抗应该是一个曲线,随着频率的变化而变化,类似这样

而实际工作中我遇到的设 ...

    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