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2011中excitation中trancients中可以导入自定义波形cav?

楼主(2022-06-09):
    请问CST2011中excitation中trancients中可以导入自定义波形cav,不知道格式怎么设置?
    如果能导出已有函数,例如双指数、sin等的函数格式,再把自已的函数填入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导出函数?

网友:
    导入就是一列时间一列幅值
    导出使用file->export->plot data (ACSII)

网友:
    导出使用file->export->都是各种step,igs等模型格式,没有plot data这个选项啊?
    而且出现函数都是在solver->excitation弹出菜单的trancients中plane wave勾选项选中后出现select中的各种函数。
还是潜藏在哪个选项中?
看帮助文件,要打开VBA EDITOR! 没有找到这个选项

网友:
    就是file->export->plot data (ACSII) 在mws中,在ms中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