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c和实体卡打卡有区别吗?

楼主(2022-06-09):
    NFC和实体卡打卡有区别吗?

网友:
    nfc公交卡是用户通过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在手机申请的线上虚拟公交卡(手机必须具备nfc功能)。坐公交可以直接用手机背面的nfc线圈来与打卡器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
    在使用上是一样的,在坐公交的时候,上车都是在同一个设备上刷一下就可以了。因为nfc手环。也需要购买支持当地的公交卡,实际上就等于把一张卡装在手环里面,所以在使用上和公交卡并没有什么区别,唯一麻烦的是退卡,公交卡可以直接去退,手环好像不能。

网友:
    应该是没有区别,NFC只是把实体卡写在具有NFC的设备里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