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画完后,有些GND管脚都显示不连接,要手动打过孔接地,请问高手们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6-09):
每次画完后,有些GND管脚都显示不连接,要手动打过孔接地,请问高手们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关掉软件,重新打开。

网友:
方便的话可以把文件放上来,让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gnd孤立了吧,打个bia拉根线出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