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安装17.4和17.2后文件默认都成了17.4打开,17.2的Pakege Designer也打不开

楼主(2022-06-09):
    电脑一直正常使用17.2版本,后面下载了17.4版本并破解完成,现在可以分别打开两个版本的PCB、原理图,但是出现了一些问题:1.之前的brd文件默认都换成了17.4的图标,打开也是17.4版本,不知道怎么能设置成默认17.2版本?cadence Switch release也使用过了,点击17.2后还是17.4的版本打开
    2.17.2版本的Package Designer打开会报错“Program has encountered a problem and must exit.........”,是不是破解完还需设置哪里?(17.4版本的Package Designer没发现在哪)
    求指导。。。

网友A:
看下环境变量里,path变量里关于cadence的路径设置是用的实际路径,还是用的%CDSROOT%代替。如果用的是实际路径,替换成%CDSROOT%,应该就可以切换版本了,改之前,复制备份下,免得改出问题。举例:
    原先是D:\Cadence\Cadence_SPB_17.4\tools\capture,换成%CDSROOT%\tools\capture,其他照样处理

网友:
    环境变量切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环境变量里,path变量里关于cadence的路径设置是用的实际路径,还是用的%CDSROOT%代替。如果用的是实际 ...

请问可以给个截图吗?我的环境变量里,Path后面的路径不是Cadence的,是什么AppData的,不知道是要重新添加呢还是要怎么设置?

网友:
    看下你cadence的path设置在用户变量还是系统变量。把整个变量复制到记事本里看,有什么capture、pspice的那一堆就是cadence的path

网友:
    自带的cadence Switch release有的时候有BUG,不能指向正确的注册表。可以从其他只安装了17.2的电脑上抄一下那些后缀的路径,手动改即可。

    如果有一点电脑知识的话可以参考这个帖子自己做一个17.2和17.4自行切换的批处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85528-1-1.html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