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选型大家有啥经验么?

楼主(2022-06-09):
    MOS我用的还是比较少,一般都是三极管,因为三极管比较便宜,而且比较习惯。
    那么 MOS大家都怎么选择的呢?

网友:
    主要关注它的主要参数

网友:
    最大漏源级电压,导通电阻,最大工作电流等

网友:
    确定电压电流 还有发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