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指导一下小弟应该用AD设计个什么东东

楼主(2022-06-09):
小弟刚学完AD,想设计一个小成品,从仿真到原理图,再到PCB,再到网上打板,焊接但是不知道设计个什么成品,不知道前辈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设计一个MP3。

网友:
    单片机最小系统板,蓝牙功放板,数字时钟板,这些都比较简单,最多双面。

网友:
    可以做个数码管、电压表等等。就是已些简单的东西呗。

网友:
    交换机多实用,而且网上成熟方案很多,参考起来也方便,如果再加点难度还可以是路由器。

网友:
    如果你后续要做嵌入式,就先做一个USB装RS232 TTL232 485 IIC的工具,后续很多调试都可能用到;如果只是画图,随便找个开源的开发板,飞行器等等的练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