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输出三种状态的一个电路,求助

楼主(2022-06-09):
    很难同时满足高阻态和低电平2V输出

网友:
    Q1导通Q3关断,输出端(OUT)为高电平(但不能达到28V,只能达到25V~26V)。
Q1关断Q3导通,输出端为低电平(可以低到2V以下)。
    Q1Q3均关断,输出为高阻态。
注意:Q1Q3均导通,两管可能烧毁。这种状态是禁止的。

网友:
    任一时刻,电路只能有一种状态。
高阻态和低电平,不可能 “同时”。

网友:
    Q1不应该使用P沟MOS管,应该使用N沟MOS管,这样比较方便。 如果Q1使用了P沟MOS管,那么该管应该源极接电源正端而漏极接OUT端。如图接法,Q1体内二极管始终导通,OUT端无法被Q3拉低。

网友:
    怎么不能呢?2个PMOS就好了啊~~要么开,要么关,否则别人双电源切换是怎么做的

网友:
    Q1方向错了

网友:
    Q1方向反了,Q1不导通Q3通过体二极管漏电到输出,输出端貌似只有两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