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瞬态抑制二极管的方向 ?

楼主(2022-06-09):
    如何区分瞬态抑制二极管的方向 ?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二极管的档位,单向一边通,双向两边都有电压

网友:
    所有TVS管放大后会有根阴极线,它是用来区分二极管的正负极的,与单双向无关。

网友:
    用万用表测
<1>测量二极管的档位,单向一边通,双向两边都有电压;
<2>测直流,双向对称,单向只有反向是雪崩击穿特性,一般1mA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