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源和三相电源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6-09):
    单相电源和三相电源是什么意思?

网友:
          在电路中只具有单一的交流电压,在电路中产生的电流,电压都以一定的频率随时间变化,在线圈中只产生一个交变电动势,e=Emsinωt  这样的交流电便是单相交流电,就是单相电源。
      三相交流电也叫三相电源,是由三个频率相同、电势振幅相等、相位差互差120°角的交流电路组成的电力系统。由于同时使用三相交流电的电器设备用料最省、制造成本最低、使用效力最大,所以我国生产、配送的都是三相交流电。

网友:
    单相就是只用到3相电的一根火线,另一根就用零线。电压是220V,也就是说3相电的3根火线于零线的电压是220V。
用3相电的任意一根火线和零线(中性线),也可以组成单相电源。

网友:
    三相交流电源:由三个频率相同、振幅相等、相位依次互差120°的交流电势组成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