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操作系统主要是讲什么的?

楼主(2022-06-09):
嵌入式操作系统主要是讲什么的?

网友:
主要讲嵌入式系统的特点,硬件特点。结合操作系统讲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特点,BSP的移植,内核的移植,内核的特点等内容。其实就是通用的现代操作系统的概念。一般是讲linux的多点。

网友:
嵌入式系统一般指非 PC 系统,有计算机功能但又不称之为计算机的设备或器材。它是以应用为中心,软硬件可裁减的,适应应用系统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等综合性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

网友:
嵌入式系统集系统的应用软件与硬件于一体,类似于 PC 中 BIOS 的工作方式,具有软件代码小、高度自动化、响应速度快等特点,特别适合于要求实时和多任务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