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里的封装在哪里 自己画的封装是要存到指定目录下吗?

楼主(2022-06-09):
cadence里的封装在哪里 自己画的封装是要存到指定目录下吗?

网友:
要指定封装路径,调用的时候也是要指定路径的

网友:
原路径可以在你打开的path-library-padpath中选中左下角的expand看到。

网友:
CADENCE自身的封装库在你安装路径下面的share\pcb\pcb_lib
如:
D:\Cadence\SPB_15.7\share\pcb\pcb_lib
你自己画的封装可以随便放在哪个文件夹下边都可以,注意文件夹中不要包含中文及非法字符就可以了。例如你把新建的封装放在E盘下的LIB目录下,然后你在ALLEGRO中点击
SETUP/USER PREFERENCE
在Design_Paths把padpath与psmpath这两个路径指定到你的E盘LIB目录
如果你用的是第三方格式生成网表的话,还需在config_paths把devpath也指定到E盘LIB目录

网友:
    想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点击菜单栏里的Setup,找到User Preferences Editor,打开对话框,找到Paths下面的Library。点开他,就可以看到。设置其中的三项分别是devpath padpath psmpath这三项的路径要保持一直,然后把你的封装放在这个路径下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