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插件的基本性能可分为三大类

楼主(2022-06-09):
即机械性能、电气性能和环境性能。 另一个重要的机械性能是接插件的机械寿命。机械寿命实际上是一种耐久性(durability)指标,在国标GB5095中把它叫作机械操作。它是以一次插入和一次拔出为一个循环,以在规定的插拔循环后接插件能否正常完成其连接功能(如接触电阻值)作为评判依据。

网友:
机械性能就连接功能而言,插拔力是重要地机械性能。

网友:
电子元器件是电子元件和小型的机器、仪器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常由若干零件构成,可以在同类产品中通用;常指电器、无线电、仪表等工业的某些零件,是电容、晶体管、游丝、发条等电子器件的总称。常见的有二极管等。

网友:
使用接插件使工程师们在设计和集成新产品时,以及用元部件组成系统时,有更大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