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能很好的理解这个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怎样区分?

楼主(2022-06-09):
我一直不能很好的理解这个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怎样区分?

网友:
根据频率区分

网友:
实际上来说并无明显划分,关键是你处理的信号的频段。

网友:
    一般来看能够接上天线发射的就是高频(又叫射频)还有就是和你的布线长度比,布线长度小于  波长/20  的就可以认为低频
    比如1M信号,波长300米,布线长度小于1.5米时,1M信号可以当作低频

网友:
    学术界的高低频划分:
      极低频 ELF 3KHZ以下
      甚低频 VLF 3-30KHZ
  低 频 LF 30-300KHZ
  中 频 MF 300-3MHZ
  高 频 HF 3-30MHZ
  甚高频 VHF 30-300MHZ(电视1---12频道)
  特高频 UHF 300-3GHZ(电视13频道以上)
  超高频 SHF 3G-30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