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膜起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焊盘附近?

楼主(2022-06-09):
阻焊膜起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焊盘附近?

网友:
阻焊模与PCB基材之间存在气体或水蒸气,这些微量的气体或水蒸气会在不同工艺过程中夹带到其中,当遇到焊接高温时,气体膨胀而导致阻焊膜与PCB基材的分层。

网友:
焊接时,焊盘温度相对较高,故气泡首先出现在焊盘周围。

网友:
受潮了,可以烘烤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