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这个电路中的二极管

楼主(2022-06-09):
    下面图中的,ZD1和ZD2这样放置,起到什么作用

    求助老师们分析分析

网友:
    先确定下你的提问目标,如果是你自己设计的,先看看右侧15V输出是否正确。如过是抄别人的图,建议你还是核对下型号。

网友:
    1N4733A是5.1V稳压管,这样联接后将提高LM7815T的2脚电压,所以输出端不再是15V,而是20.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