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配置中的PS配置和AS配置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2-06-09):
FPGA配置中的PS配置和AS配置有哪些区别?

网友:
    PS:串行式钟(DCLK)加载FPGA说输入说加载同步钟外部钟主要用于外部主机(CPU或CPLD)加载FPGA
AS:主串行式钟(DCLK)加载FPGA说输说加载同步钟FPGA内部钟主要用于PROM加载FPGA

网友:
    AS模式由FPGA从SPI FLASH中取出配置数据,PS模式是另外一颗芯片给FPGA发配置的数据,后者需要一颗额外的芯片,前者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