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spice如何打印输出电流?

楼主(2022-06-09):
hspice如何打印输出电流?

网友A:
1、先通过schematic界面打开ADEL界面。
2、通过Setup打开Simulator的设计界面,把仿真器设置为HspiceD。
3、通过Simulation导出spice网表,hspice就可以打印输出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先通过schematic界面打开ADEL界面。
2、通过Setup打开Simulator的设计界面,把仿真器设置为HspiceD。
...

你有安装包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1、先通过schematic界面打开ADEL界面。  2、通过Setup打开Simulator的设计界面,把仿真器设置为HspiceD。 3、通过Simulation导出spice网表,hspice就可以打印输出电流了。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