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MAX II 系列CPLD输出的驱动电流有多大?

楼主(2022-06-09):
ALTERA MAX II 系列cpld输出的驱动电流有多大?

网友:
Altera的MAX Ⅱ器件是属于CPLD。
但是为了降低成本,内部采用了FPGA的架构,应该说是简化的FPGA,然后内置eeprom。相对正常的FPGA来说,其资源太少了;相对于正常CPLD来说,结构又不一样。 Altera MAX II器件无论是设计通信、消费、计算机或工业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