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合集] USB接口电磁兼容需要做哪些测试?

楼主(2022-06-09):
一、 USB2.0接口面临电磁兼容问题
USB接口具有传输速度快,支持热插拔以及连接多个设备的特点,目前已经在各类计算机、消费类产品中广泛应用。
由于USB2.0则可以达到速度480Mbps,其运行速率较高,容易通过USB连接线缆对外高频辐射超标,同时由于带电热插拔,容易受到瞬间电压冲击和静电干扰。因此我们在产品接口设计时,需要着重从接口滤波设计,防护设计,PCB设计、结构电缆多个方面考虑电磁兼容设计。
本文电磁兼容解决方案主要结合USB2.0接口电路特点,从产品原理图的接口电路出发,提供符合产品实际设计要求的具体的EMC设计方案,从而使产品能够满足电磁兼容标准与规格要求,获得良好的EMC品质,提升产品的可靠性。
二、 USB2.0接口标准要求
带有USB接口的典型消费类产品,需要满足相关电磁兼容要求,与USB相关的电磁兼容项目要求如下,其他如应用在军品、汽车电子、铁路电子要求则有所不一样,具体请参考相关电磁兼容标准要求。

序号

测试项目

测试要求

性能判据

辐射发射(RE)

30~230MHz 40dB(μV/m)

230~1000MHz 47dB(μV/m)

测量距离10m准峰值(QP)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CS)

0.15~80MHz 10V 80%AM(1kHz)

150Ω源阻抗

性能判据A

射频电磁场辐射(RS)

80~1000MHz 20V/m 80%AM(1kHz)

性能判据A

静电放电(ESD)

接触放电

±6kV

性能判据B

空气放电

±8kV

三、原理图EMC设计:
四、原理图设计要点说明:
4.1滤波设计要点:
L1为共模滤波电感,用于滤除差分信号上的共模干扰;
L2为滤波磁珠,用于滤除为电源上的干扰;
C3、C4为电源滤波电容,滤除电源上的干扰;
C1、C2 为预留设计,注意电容尽量小,如实际影响信号传输,可以不焊接。
4.2防护设计要点:
D1、D2、D3组成USB接口防护电路,能快速泄放静电干扰,避免内部电路遭受静电的干扰。
C5、C6为接口地和数字地之间的跨接电容,典型取值为1000pF,耐压要求达到2KV以上.
4.3 特殊要求:
4.3 R1、R2为限流电阻,差分线之间耦合会影响信号线的外在阻抗,可以用此电阻实现终端最佳匹配,使用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4.4 器件选型要求:
L1为共模电感,共模电感阻抗选择范围为60Ω/100MHz~120Ω/100MHz,典型值选取90Ω/100MHz
L2选用磁珠,磁珠阻抗范围为100Ω/100MHz~1000Ω/100MHz,典型值选取600Ω/100MHz ;磁珠在选取时通流量应符合电路电流的要求,磁珠推荐使用电源用磁珠
C3、C4两个电容在取值时要相差100倍,典型值为1000pF、0.1uF;小电容用滤除电源上的高频干扰,大电容用于滤除电源线上的纹波干扰;
D1、D2、D3选用TVS,TVS反向关断电压为5V。TVS管的结电容对信号传输频率有一定的影响,USB2.0的TVS结电容小于5pF;
C5、C6为接口地和数字地之间的跨接电容,典型取值为1000pF,耐压要求达到2KV以上.
4.5 相关电磁兼容器件选型建议清单

L1=共模电感

WCM-2012-900T

L2=磁珠

FBMA-11-201209-601A20T

D1、D2、D3=TVS

BV05C

C3、C4

1000PF、100Nf

C1、C2

5PF/NC

C5、C6

1000PF/2KV

R1、R2

0ohm

五、PCB设计说明
5.1布局设计要点
元器件布局要按照信号流向进行布局;
防护器件要尽可能的靠近接口放置,确保引线电感最小,以保证防护器件能正常的进行防护动作。
应将芯片放置在离地层最近的信号层,并尽量靠近USB插座,缩短差分线走线距离。
5.2布线设计要点
共模电感下方不能走其它信号线。
如果USB接口芯片需串联端电阻或者D线接上拉电阻时.务必将这些电阻尽可能的靠近芯片放置。
将USB差分信号线布在离地层最近的信号层。
保持USB差分线下端地层完整性,如果分割差分线下端的地层,会造成差分线阻抗的不连续性,并会增加外部噪声对差分线的影响。
在USB差分线的布线过程中,应避免在差分线上放置过孔(via),过孔会造成差分线阻抗失配。
保证差分线的线间距在走线过程中的一致性,如果在走线过程中差分线的间距发生改变,会造成差分线阻抗的不连续性。
在绘制差分线的过程中,使用45°弯角或圆弧弯角来代替90°弯角,并尽量在差分线周围的150 mil范围内不要走其他的信号线,特别是边沿比较陡峭的数字信号线更加要注意其走线不能影响USB差分线。

L1=共模电感

WCM-2012-900T

L2=磁珠

FBMA-11-201209-601A20T

D1、D2、D3=TVS

BV05C

C3、C4

1000PF、100Nf

C1、C2

5PF/NC

C5、C6

1000PF/2KV

R1、R2

0ohm

网友A:
    充电器都是USB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都是USB接口

    带USB接口的基本都是是消费类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