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在血糖仪低功耗运放MS8619参数与兼容AD8619

楼主(2022-06-09):
描述
MS8613/8617/8619 是微功率单运放、双运放和四运放,具有极低功耗,轨到轨输入输出,低的输入电压和低的电流噪声。具体表现在可工作在幅度为 1.8V 到 5V 的单电源或者双电源条件,低功耗和低噪声使得 MS8613/8617/8619 能够用在可移动设备上,输入输出的轨到轨摆幅的特性能够被设计者用于 CMOS,ADCs,DACs,ASICs 的缓冲或其他对低功耗宽输出摆幅的系统。
特点
低失调电压: 2.2mV 最大
低的输入偏置电流: 1pA 最大
单电源: 1.8V 到 5V
低噪: 22nV/√Hz
微功耗: 40uA
无相位翻转
单位增益稳定
应用
电池供电仪表
多极滤波器
ADC 前置驱动
DAC 驱动/电平位移
低功耗 ASIC 输入输出放大器
替代AD8619
MS8619可直接替代AD8619,价格和假期都很好,是替代的很好选择。
管脚图

极限参数

注意:
超出上述绝对最大额度值可能对器件造成永久的损害。这些只是最大额度值,不表示在这些条件下或者在任何其他超出本技术规格操作部分所示规格的条件下,器件能够正常工作。长期在最大绝对额度值下工作会影响到器件的可靠性。
电气参数5V

电气参数1.8V

网友A:
    一般这种仪器的电压两节电池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仪器的电压两节电池就能搞定

是的,需要了解的可以联系我180 2531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