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采集芯片耐高温120有谁可以推荐一下

楼主(2022-06-10):
电压采集芯片耐高温120有谁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我以前用过一款ADS1115,温度在-40~125,可以看看,其实可选择的挺多,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过一款ADS1115,温度在-40~125,可以看看,其实可选择的挺多,供参考

电流、电压、温度、压力、加速度采集  所有器件工作温度必须满足125及以上

网友:
    工业极的芯片,最高到125度的,大部分都是可以的。
    电压采集,用ADC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