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用matlab控制cst导出波导S参数相位结果?

楼主(2022-06-10):
    我简单计算了一个矩形波导,想用matlab控制cst导出散射参数的相位数据,怎么才能实现啊?我只会导出dB形式的S参数

网友:
    CST的每步操作都可以找到对应的VB语句,把VB语句翻译成matlab语句就可以了,关键你要有一定的编程基础,网上找一下教程吧

网友:
    Help里面有一个matlab案例,改一改直接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