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FPGA管脚分配供电电压?

楼主(2022-06-10):
    怎样给FPGA管脚分配供电电压?

网友:
    FPGA管脚的供电电压是不能分配的。

网友:
    直接在分配下拉菜单中选择相应的电平标准即可。

网友:
    FPGA的供电电压是不能分配的

网友:
    FPGA一般有参考设计,根据参考设计连接相应的电压

网友:
    k7系列分为hp和hr的bank,hp最高1.8v,hr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