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8上装了pads9.3鼠标中键按着托动放大缩小不起作用,快捷键也是用不了?

楼主(2022-06-10):
在win8上装了pads9.3鼠标中键按着托动放大缩小不起作用,快捷键也是用不了?

网友:
我也是,还是XP系统呢!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鼠标不支持,鼠标分为很多种的哦。

网友:
Tools-Customize-Keyboard and Mouse-Reset ALL,试一试。

网友:
鼠标装驱动了,更改设置后解决了放大放小,输入法导致快捷建没法使用。

网友:
应该是系统自带的拼音输入法问题,看看输入法选项中是否有个兼容模式?打开试试,win10也用同样问题,没用过win8不知道win8输入法中是否有此选项,或者换个输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