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光耦、继电器常用设计

楼主(2022-06-10):
变压器、光耦和继电器本身并不属于保护器件,但端口电路的设计中可以利用这些器件具有的隔离特性来提高端口电路抗过电压的能力。
端口雷击共模保护设计有两种方法:
1、线路对地安装限压保护器,当线路引入雷击过电压时,限压保护器成为短路状态将过电流泄放到大地;
2、线路上设计隔离元件,隔离元件两边的电路不共地,当线路引入雷击过电压时,这个瞬间过电压施加在隔离元件的两边。只要在过电压作用在隔离元件期间,隔离元件本身不被绝缘击穿,并且隔离元件前高压信号线不对其他低压部分击穿,线路上的雷击过电压就不能够转化为过电流进入设备内部,设备的内部电路也就得到了保护。这时线路上只需要设计差模保护,防护电路可以大大简化。例如以太网口的保护就可以采用这种思路。能够实现这种隔离作用的元件主要有:变压器、光耦和继电器等。
这里的变压器主要是指用于信号端口的各种信号传输变压器。变压器一般有初/次级间绝缘耐压的指标,变压器的冲击耐压值(适用于雷击)可根据直流耐压值或交流耐压值换算出来。大致的估算公式为:冲击耐压值=2×直流耐压值=3×交流耐压值。
雷击时,设备外部的线缆上可感应的对地共模过电压作用在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之间。只要初/次级不发生绝缘击穿,设备外电缆上的过电压就不会转化为过电流进入设备内部。这时端口只需要做差模保护,利用变压器等器件的隔离特性,有利于简化端口的防雷电路。
采用这种方法设计需要注意的是:变压器、光耦和继电器等元件本身的绝缘耐压能力应很高(例如冲击耐压大于4kV),否则在过电压的作用下很容易发生绝缘击穿,不能起到提高端口耐压的作用。另外,利用变压器的隔离特性时,需要注意变压器的初/次级间有分布电容,某些情况下外部线缆上的共模过电压可通过分布电容从初级耦合到次级,从而进入到内部电路中,这样就破坏了变压器的隔离效果,因此应尽量选用带有初次极间屏蔽层的变压器,并将变压器屏蔽层外引线在单板内接地。这时变压器的有效绝缘耐压变成了初级与屏蔽接地端间的绝缘耐压值。采用共模隔离设计的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初级电路与单板上其它电路、地的印制线在单板上应分离开,并有足够的绝缘距离。一般,印制板上边缘相距1mm的两根印制走线,能耐受1.2/50us冲击电压4kV左右。

网友:
利用隔离特性来提高端口电路抗过电压的能力

网友:
利用隔离特性来提高端口电路抗过电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