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与流程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6-10):
过程与流程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
“IT+管理”的语境 “过程”与“流程”这两个词在“IT+管理”这个特定语境下来讨论,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些概念不是从中文中产生的,所以从比较源头的地方——英文去考察比较好。在英文的文献里,这好像并不怎么会混淆。

网友:
其中的flow与process区分得很清楚,但中文流行语是:“业务流程,流程分析,业务流程管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flow和process的混淆。与流行有所不同 process大致是英文近意词里最一般化的,相当于四维时空在时间轴上的投影——看待事物的一个特定角度——从时间、顺序上去看待事物。

网友:
在管理领域中,“流程”并非流行语,而是一个常用语,跟“程序”、“步骤”有所联系(如果仅仅说“流”,就更加具体),这符合一般用语的感觉:“流程”比 “过程” (process)更具体。在传统的管理语境中,这两者的区别不难理解,也不怎么会混淆,例如,我们说“统计过程控制”(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而不会说“统计流程控制”;说“不仅要关注质量检验的结果,更要抓住质量形成的过程”,而不会说“不仅要关注质量检验的结果,更要抓住质量形成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