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588 VOP-SPLIT分屏模式介绍

楼主(2022-06-10):
    RK3588 VOP介绍
    RK3588具有性能强大VOP,分为4个VP port ,下图是RK3588VP 和各显示接口的连接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RK3588 的HDMI 和 DP 支持 8K 输出,但是在 8K 输出模式下,一个显示接口需要同时占用 VP0 和 VP1 。所以如果产品上需要支持 8K 显示输出,VP1 上要注意不要连接其他显示接口。

    vop-split功能
    这里我们重点介绍VOP的vop-split功能,是一种类似 mipi 双通道模式的技术,可以让一路 Video Port 输出按照水平方向平分成左右两路,同时驱动两个显示接口,显示时序相同,内容独立的画面。RK3588的Video Port0、VideoPort 1、Video Port 2三个port都可以支持split功能,Video Port3不支持split功能。下面以Video Port0为例来介绍split功能。
    如上图所示,在默认情况下一个VP0只能驱动一个显示接口(如1个HDMI或者1个eDP),如果在 VP0 上开启 split 模式,则 VP0 的输出可以同时驱动两个显示接口(HDMI0/1、eDP0/1 或者其他能与 VP0 连接的显示接口),两个显示接口上显示的内容为 VP0 输出的内容水平方向左右平分,比如 VP0 以 3840x1080的分辨率输出,则两个显示接口各显示 1920x1080 的输出。

    通过这种技术,可以在 RK3588 上扩展出 7 路独立的显示输出。

    每一个 VP 上参与 split 输出的两个显示接口,输出的时序,帧率必须相同。

    vop-split软件配置
    vop-split可以通过 dts 开关,dts 只要把参与 split 的两个显示接口挂接在同一个 VP 上,并打开主显示接口的 split-mode 属性。

    比如 ,按照如下配置,打开 hdmi0 和 hdmi1 在 VP0 上的split 功能:
    &hdmi0 {
           status= "okay";
           split-mode;
    };

    &hdmi1 {
           status = "okay";
    };

    &hdmi0_in_vp0 {
           status = "okay";
    };

    &hdmi1_in_vp0 {
           status = "okay";
    };

    &hdmi0_in_vp1 {
           status = "disabled";
    };

    &hdmi0_in_vp2 {
           status = "disabled";
    };

    &hdmi1_in_vp1 {
           status = "disabled";
    };

    &hdmi1_in_vp2 {
           status = "disabled";
    };
    通过 vop-split 功能,可以扩展出更多的多屏异显功能。

    在驱动实现上,为了方便上层应用适配,尽量和 MIPI 双通道技术接近,屏蔽底层实现差异,每个 Video Port 上进行 split 的两个显示接口只会向 drm 系统注册一个 encoder 和 connector,所以在用户空间,每一 CRTC(Video Port) 上只会看到一个 connector 设备,这个信息可以通过 modetest 的输出确认。

    对于 Android 应用,希望每一个屏幕都对应一个独立的显示设备,针对这种需求,Rockchip 平台的 Android hwc 有做针对性的优化,具体修改如下:
    配置文件位于:hardware/rockchip/hwcomposer/drmhwc2/HwComposerEnv.xml

    仅需要将 Mode=“2” 设置即可,其余配置不需要设置,当前版本建议点对点输出,系统会直接将屏幕分辨率作为渲染分辨率

    Mode=“1” 表示多屏拼接功能
    Mode=“2” 表示异显功能
    @sys2_206:~/4_Android12_29_sdk/hardware/rockchip/hwcomposer/drmhwc2$git diff
    diff --git a/HwComposerEnv.xmlb/HwComposerEnv.xml
    index d0ab850..02e95dc 100755
    --- a/HwComposerEnv.xml
    +++ b/HwComposerEnv.xml
    @@ -31,7 +31,7 @@
                       |   3840   |   1920    |          - FbWidth = 5760
                                                         - ConnectorCnt = 4
      -->
    - <DsiplayMode Mode="0" FbWidth="11520"FbHeight="1080" ConnectorCnt="4">
    + <DsiplayMode Mode="2" FbWidth="0"FbHeight="0" ConnectorCnt="4">
        <Connector>
          <!--
            Example 1 - Slicing-6x1 1920x1080:

    RK3588 VOP-SPLIT分屏模式介绍.pdf

网友:
    vop-split 功能,可以扩展出更多的多屏异显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