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和工频变压器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2-06-10):
    高频变压器和工频变压器有哪些区别?

网友:
    工频变压器采用硅钢片作为磁芯材料的;高频变压器是采用铁氧体磁芯材料。

网友:
    工频变压器的工作频率一般是指50HZ货60HZ的电源频率;高频变压器的工作频率一般都在1KHZ以上,甚至几十KHZ或者上百KHZ,应用范围不同频率也不一样。

网友:
    工频变压器一般多用于将220V或者110V工频高压变换成工频低压,供小家电的电路板供电使用(如豆浆机、抽油烟机、音响等等,应用范围比较广泛;高频变压器用途就广泛了(如;手机充电器,电子镇流器,开关电源,彩电电源,电脑电源,液晶驱动及电源等等许多场合都有使用).

网友:
    工频变压器是用铁芯,就是用硅钢片一片片叠成,线圈匝数较多;高频变压器用空芯或用铁氧体做磁芯,线圈匝数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