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allegro中如何走差分等长线

楼主(2022-06-10):
    谈谈allegro中如何走差分等长线

网友:
    点选LOGIC工具栏,然后选择ASSIGN DIFFERENTIAL PAIR,然后回到PCB界面,选择你想要设置的差分对(一对一对的点击),然后在DIFF PAIR INFORMATION那里就会显示两条线的NET名,如果名称无误就选择ADD,然后再选择EDIT工具栏,选择PROERTIES,选择你所ADD的所有可以设置成为一个属性的差分对,(Find里面选择NET)然后选择Diffp_Primary_Gap填入一对平行对之间的距离,再选择Diffp_Min_Space选择一对平行线之间的最小间距(在BGA里面通常用的上),点APPLY就OK了

    谢谢补充,谢谢

网友:
    好人啊,好人

网友:
    :hug::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