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管驱动电阻有关的关断速度问题

楼主(2022-06-10):
    下图中R20、R21、R23和R22是驱动电阻,也起到降低MOS关断速度的作用,
该电阻取2.2k有没有问题?D4D5D6D7二极管选择,对MOS的关断速度有什么影响?

网友:
    那要看你的MOS管开关动作频率是多少。如果开关频率比较低,例如为1kHz,此电阻可以用得比较大。如果开关频率为数十kHz,此电阻就要用得较小一些。

网友:
    驱动电阻关系到关断速度,也与EMI有关
    关的快了,EMI不好通过

网友:
    栅极电阻计算与MOS管参数,PWM工作频率或上升时间要求,还有分布参数有关,一般十几Ω到几十Ω,100Ω以下

网友:
    D4D5D6D7画的位置不对,阳极接MOS栅极,在串个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