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最大为350mA,电源和地线宽度为10mil可以吗?

楼主(2022-06-10):
    网上查询推荐电源线和地线宽度比我的10mil大得多,但是我的最大电流也就350mA,这样可以吗?

网友:
    仅仅是这个电流够了

网友:
    可以,但考虑到导线内阻的影响,最好加粗,这是一般原则。

网友:
    铜厚多少?2盎司就够了,1盎司就小了。1盎司我尽量是按1A/mm来

网友(2022-08-02):
    一般来说是够的,但是这个也要考虑实际走线,线长电路板铜厚,一般默认是1OZ,线路不长就没多大问题

网友:
    1mil等于0.0254mm,10mil就是0.254mm,  一般0.254mm可以走0.5A,因此电流是够的但是我一般都会放到0.5mm线宽

网友:
    0.254mm过0.35A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