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米无线通信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楼主(2022-06-10):
    几百米无线通信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网友:
    在国内还是用433M段的,该频段准许的最大发射功率是10mW,可以有效传输300-800米远,用FSK方式为佳。

网友:
    Zigbee的优势是组网和兼容性,除此没有什么特别的,成本反而较高。

网友:
    关键是要稳定,而且简单的,不知道哪种方式,哪种芯片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