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上为什么接了很多地线和电源?

楼主(2022-06-10):
    FPGA上为什么接了很多地线和电源?

网友:
    为了降低动态功耗

网友:
    FPGA内部的供电电压(核心电压)是比较低的,而为了保证芯片之间的信号传输,端口供电电压要高一些,另外还有用于PLL的模拟电压等,所以FPGA供电有多种电压。

网友:
    每一个供电引线的粗细是一定的,能够通过的电流也就受到引线粗细的限制,因此,为了保障足够的供电电流,即使是同一个供电电压,也需要用多根供电引脚来提供足够的供电电流。

网友:
    FPGA是按照bank的模块来供电的,这样可以有效减少电源回路和地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