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在下载程序的时候管脚是什么状态的?高阻,弱上拉还是别的?

楼主(2022-06-10):
我有一个设备,在调试的时候发现只有在下载程序的时候设备是好用的,我就想知道cpld在下载程序时候管脚是什么状态

网友:
CPLD的电源分core电和IO电,如果是先上core电不上IO电的话,那么IO将保持高阻态。一旦IO电上好,IO的状态就开放给程序来配置了。所以你要看看你的cpld下载程序时的供电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