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能不能直接放pad?

楼主(2022-06-10):
cadence pcb editor能不能像protel那样直接放置pad呢?画好板子后发现忘了放散热孔,但现在不知道怎么放置这个散热孔了,如果是protel的话直接放pad就行了,我在cadence中没找到。是要具体放什么东西呢?

网友:
分两种情况:
1.你可以把这个pad做成一个封装,但是放进去是无网络的。
2.你可以把这个pad设置成过孔,这样放进去可以有网络,但是这个网络容易吸附到别的网络上去。(前提是这个pad是通孔类型的)
所以这么麻烦的东西,还不如去直接更改封装加上散热孔

网友:
不可以,这样子的话你在pad editor把你需要的焊盘改掉然后再回到pcb editor进行修改

网友:
是不可以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

网友:
    散热孔用via就好了

网友:
    可以借鉴二楼的意见  常规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