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中“ERROR -- Expecting keyword STIMULUS, saw VCC.”这句错误是怎么回...

楼主(2022-06-10):
Pspice仿真中“ERROR -- Expecting keyword STIMULUS, saw VCC.”这句错误是怎么回事?

网友:
VCC没有赋值

网友:
你是不是在用VCC 做parameter做DC Sweep?如果是的话,把DC电源的名字命名为VCC,这个电源具体的电压值随便赋一个数字值就行。

网友:
再看看 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