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一般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2-06-10):
    电源适配器一般是干什么的?6 p% j6 m+ }0 g7 W

网友:
    电源适配器相当于一个变压器,是将供电部门提供的交流电转变为低压直流电的装置。

网友:
    电源适配器,通常就是接交流电的外接电源。

网友:
    电源适配器一般是用来给电子设备充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