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的分类

楼主(2022-06-10):
1、为了保持电子元件运作的稳定性,通常将它们以合成树脂(Resin dispensing)包覆封装,以提高绝缘与保护不受环境的影响。

2、被动元件(Passive components)是一种电子元件,在使用时它们没有任何的增益或方向性。在电路分析(Network analysis)时,它们被称为电力元件(Electrical elements)。

3、有源元件(Active components)是一种电子元件,相对于被动元件所没有的,在使用时它们有增益或方向性。它们包括了半导体器件与真空管。

4、电子元件须相互连接以构成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电子电路,例如:放大器、无线电接收机、振荡器等,连接电子元件常见的方式之一是焊接到印刷电路板上。

5、电子元件也许是单独的封装(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晶体管、二极管等),或是各种不同复杂度的群组。

网友:
    电子元件是很大一类。几乎所有材料都可以用于电子元件制造。
    例如纸,可以用来做电容。水泥可以用来电阻,甚到水,加入盐就可以用来做大功率调节元件。

网友:
    电子元器件是电子元件和电小型的机器、仪器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常由若干零件构成,可以在同类产品中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