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Swap Pin 网络名称消失的疑问

楼主(2022-06-10):
    各位老师好,前两天从网上查了Swap pin交换器件引脚的方法,今天尝试着练习,操作步骤如下:
1  打开需交换器件的封装  File \  Create Device    生成.txt文件
2  打开.txt文件,查看了有 “PINSWAP” 这行语句,也有各引脚编号,没做任何修改,直接退出。
3  打开PCB文件,步骤如下图

4  点击OK后,发现网络名称都消失了,下方,左图是操作前,右图是操作后。

那位知道咋解决吗?

网友A:
    操作步骤少了吗?还是说封装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步骤少了吗?还是说封装对不上

    按照网上的教程一步步操作的,应该没少步骤,封装也能对上,我的疑问是,焊盘上的网络全没了。

网友:
    看来你对软件不熟练.平常多去练习,不懂可以问我,qq:378684260.

网友:
    建议通过原理图定义Pin Group属性来使相应管脚具有交换功能吧。如下图所示,在OrCAD的器件属性框找到Pin Group这一栏,Pin Group这一栏中定义了数值,数值相同的就是可以进行管脚交换的

    将网表更新到PCB以后,就可以用Swap Pin功能进行换pin了。